大型旋转框架

楼主(2018-05-26):
各位前辈老师您们好,我想请教一下,如何使一个4米长1米宽、载重约1吨的框架实现缓慢转动180度呢?我尝试过使用电机加减速器再通过齿轮链条连接框架,最后发现开机跟停止时由于惯性问题,框架抖动的很厉害,这个时候该如何解决抖动问题,还有如何控制框架旋转180度后能够精准的停止下来呢?要是您觉得我采用的这种方法不行,请问还有其他哪些比较可靠安全的方案呢?谢谢

网友:
加个变频器让其缓慢停止,随便说说。

网友A:
转盘直径越大稳定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直径越大稳定性越好。

不考虑转盘直径,还有其他方法么?谢谢

网友(点评):
惯性与转盘直径有直接关系。

网友B:
垂直面内旋转还是水平面内旋转?能不能贴个图片出来?

网友:
接近开关粗定位,停下来后再加其它限位机构

网友C:
建议你把条件要求功能图片等详细东西亮出来大家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D:
旋转过程中加阻尼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面内旋转还是水平面内旋转?能不能贴个图片出来?

您好,像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把条件要求功能图片等详细东西亮出来大家看看怎么解决

您好,像这样的一个框架

网友B:
右边是轴承与减速机输出轴连接吗?框架的左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是轴承与减速机输出轴连接吗?框架的左边是什么?

右边是轴承座,左边是轴跟齿轮(就是接电机的一端)

网友:
齿轮对齿轮,搅拌机那种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转过程中加阻尼可以不?

不是很了解阻尼,加阻尼是为了减少振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考虑转盘直径,还有其他方法么?谢谢

您好,这是我要求能转动的框架
右边是一个轴承座,左边是轴连接着齿轮(电机通过链条连接齿轮)

网友:
2楼是正解。用个变频器缓启动和缓停止就可

网友E:
弄个通轴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弄个通轴不行吗?

4米长的通轴,不容易

网友:
1、可以考虑添加配重
2、选择合适的伺服马达驱动,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加减速时间。

网友:
停下来后再加其它限位机构

网友:
使用变位机

网友:
这个就是变位机

网友F:
加大支撑轴支撑面积(做辅助机构),另一个就是两侧最好都有动力,将左侧动力通过传动轴传递到另一侧,使驱动同步不知是否可行(架子长担心抖动是因为强度不够扭转晃动产生的)

网友G:
为啥不考虑涡轮蜗杆传动,还能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通轴不行吗?

不能装通轴,且4米多的通轴确实不容易,请问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考虑涡轮蜗杆传动,还能自锁?

我用的减速器就是涡轮蜗杆传动的且能自锁,问题在于启动和停止瞬间框架抖动很厉害,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大支撑轴支撑面积(做辅助机构),另一个就是两侧最好都有动力,将左侧动力通过传动轴传递到另一侧,使驱 ...

您好,关于架子长担心抖动是因为强度不够扭转晃动产生的这问题我也担忧过,毕竟以后使用时是要加上产品的,到时重约为1吨左右。还有就是怎么才能较好的将左侧的动力能更有效的传递到另一侧呢?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关于架子长担心抖动是因为强度不够扭转晃动产生的这问题我也担忧过,毕竟以后使用时是要加上产品的 ...

个人感觉,用传动轴传递扭矩,连接最好用齿轮副,尽量避免软连接

网友H:
负载大,对速度有要求,用液压驱动+机械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用传动轴传递扭矩,连接最好用齿轮副,尽量避免软连接

我是打算用齿轮副的,但是框架较大且中间又不能加通轴,如何才能使一边的动力更有效的传到另一端呢,还有就是开机和停止时的抖动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负载大,对速度有要求,用液压驱动+机械限位

您好,能说具体些么,该采用哪种液压驱动和哪种机械限位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
电机加个变频器,能使电机软启动和软停止,在末端要加限位机构和电机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