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楼主(2018-05-26):
        今天我们的客户反映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基础没有搞好的原因。弹簧同样的几何尺寸,材质也一样,但是做出来,弹力就差很多。而且气阀因为我的原因,没有计算尺寸链,导致压差脚离阀片的距离少了0.3mm。当然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多大关系。现在是开启压力不一样,打气量也不一样。哎,阀片启闭曲线肯定也不对。总结就是基础没有搞好。希望懂行的恩指点一下;

一级进气阀(269CLS MW-236 16-X)-Model.pdf

一级进气阀弹簧(269CLS MW-236 16-X)-Model.pdf

网友:
是不是弹簧材质的关系,楼主的弹簧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材质?

网友(点评):
17-7PH日本进口

网友:
把你的目标要求和现在的问题与现象重新描述清楚,与问题无关的不要描述。没读懂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我把你的附件以图片贴出来。

网友(点评):
就是弹簧几何尺寸一致,材料一致,但是弹力和进口的原装弹簧不一样。顶开阀对气阀加力后,导致阀片不密封。以至于引起后面一连串问题

网友(点评):
你是想替换国外的零件还是你自己重新设计的气阀?把国外原装弹簧在手边的话,测下你重新做的弹簧与国外弹簧的弹力差多少?具体热处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一定是弹力的问题,同样的材质,同样的尺寸,弹力值不会差很多吧,你 的密封面是什么结构的?金属面的?配研了么?

网友(点评):
也有这个可能。所以昨天问楼主是重新设计结果还是只替换国外的弹簧零件?楼主没有反馈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
问题 是什么?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  热处理?

网友(点评):
对的,我们今天也在询问弹簧厂家这个问题,我们是给他样品做,但是拿回来没有进行测力,工人就拿去装配了,小厂,管理混乱

网友:
应该是材质和热处理有问题,做元件就是考验基础,我们的传统弱项。

网友:
我们做设计的 出来问题 基本上 首先怀疑的是自己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就是弹簧几何尺寸一致,材料一致,但是弹力和进口的原装弹簧不一样。
请问具体表现在哪些参数?

网友(点评):
没看到参数和具体哪些不同啊

网友(点评):
从描述来看,就是制作跟热处理了,这个完全从字面上就看出来了,不用专业知识都

网友(点评):
没看到参数的不同怎好判断?

网友:
同样材质、同样尺寸的弹簧,热处理硬度不同,刚度不一样。估计99%是热处理硬度问题引起的。

网友:
哎,改线径吧。

网友:
最基本的往往最容易被忽略,很多时候太过相信经验,忽略了严谨的数据分析,这方面应该和西方人学学。靠经验如果没有排除问题,很多时候就无从下手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网友:
热处理造成的吧

网友:
多半是热处理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