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方式求助

楼主(2018-05-26):
如图两个图片,两块板在箭头处连接,我想知道两种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起来的。哪种的连接强度更好。

网友A:
这不是同一个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同一个东西吗?

不是呢,我们按照原产件开发的,想了解下能否和原产件产不多。

网友(点评):
额,反正从外表上看是一样的,没具体图纸或者配合方法,真不好评价。

网友B:
这两个图片好像同一个零件,把这个零件和什么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同一个东西吗?

不好意思,没描述清楚,标注了箭头,样品和原厂件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图片好像同一个零件,把这个零件和什么连接起来?

重新编辑了,在箭头处连接方式,请问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这是焊接方式不同吧?强度有效验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焊接方式不同吧?强度有效验过吗?

没有做强度校验,就想问下通过图片依据经验能对比出来哪种连接方式更好。

网友:
第一个感觉像氩弧焊,第二个可能是某种熔焊,等高手解答

网友C:
两个件的的工艺一样,都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件的的工艺一样,都是焊接的。

那也就是说两个强度基本差不多咯。

网友(点评):
看图第二个优于第一个。

网友:
第一个焊的好看点

网友:
应该是两种不同焊接方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做强度校验,就想问下通过图片依据经验能对比出来哪种连接方式更好。

这个还是比较难对比吧。焊接质量的问题,看不出来。。

网友:
这是汽车上的非标轴承吧。第二个强度好些。德国制造。

网友:
看焊后的倒角很均匀,应该是先过盈配合砸进去,再焊接的,但不是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