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上面的金属螺母螺纹求问

楼主(2018-05-26):
现需要知道电烙铁金属螺母的螺纹。实物有,需要做一个可以拧进去的螺母,求大佬指点!测量的螺纹外径10.88!螺母怎么做?感觉螺纹牙很浅而且螺距短。有点懵!

网友:
查表,用牙规测量。

网友:
什么样 的电烙铁,这么复杂?

网友:
螺栓的公称直径应该是M11,螺距就要用螺纹样板来卡了,分公制英制的,卡的时候注意缝隙要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