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或Creo的轴测图如何制作60角?

楼主(2018-05-26):
如下工程图中的箱体轴测图,图示竖直线与两侧线的夹角都是60°(刚好是60°,后面没有小数点),
请问大神们是如何通过3D转工程图制作出来。

网友A:
轴测图能看个大概就行了,没必要一定弄到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测图能看个大概就行了,没必要一定弄到多少度。

主要是想知道技巧,不一定是60度整,45度整也行,
我试了好多次,只能做到保证两侧角度一致名单角度值都不是整数,是带小数点的

网友:
Creo默认方向就是60°,如果想调整,可以通过视图管理器-定向来重新定义——动态定向选择Y轴的旋转角度

网友:
Creo默认方向就是楼主要的60°
如果想调整,可以通过视图管理器下面的定向来重新定义,选择动态定向下面的Y轴转动

网友(2018-07-25):
采用动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