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W里面装配体文件全是固定住的?

楼主(2018-05-26):
为什么这个里面没有配合,全部的件都是固定住的,只是为了运行软件的时候节省内存吗?还是有其他的用意?

网友A:
在每个零件上点击右键改为”浮动”,重新装配。一般第一个系统会自动给装配关系,而成为固定。后面的零件你不给装配关系,不会全成为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每个零件上点击右键改为”浮动”。

这个操作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每个件都是固定住的,是为了省内存还是有别的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操作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每个件都是固定住的,是为了省内存还是有别的用意

不固定,零件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没有关系的,与内存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操作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每个件都是固定住的,是为了省内存还是有别的用意

仅仅为了省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为了省心而已

是先把所有的零部件都配合好,然后再改为固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先把所有的零部件都配合好,然后再改为固定吗?

我个人在做复杂装配的时候喜欢这么干,省得出些莫名其妙的配合错误

网友:
这是个人习惯吧

网友:
想固定不想固定,个人习惯

网友:
因为是别的格式转过来的 ,没有配合关系,所以固定了,免得误操作零件跑了。

网友(点评):
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
我是打开stp 没参数,懒得一个个装配,先全部固定了要修改哪个改浮动重新装配就行了

网友:
X_t格式转换过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第一个零件默认固定的 后面插入的零件可能是哪里被添加了固定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