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放液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8-05-26):
请教各位,下面的问题没有一点头绪
蓄能器放液时间应该如何评估计算,比如 19L容积的蓄能器,冲液3.9L,冲液后压力达到28MPa,将这3.9L溶液排出到压力为20MPa的系统管路中,
蓄能器多长时间可以把这3.9L油液排出去,该如何计算,请高人支招

网友:
做一个实验比较靠谱。从28MPa放到20MPa是放不完的,跟你的充气压力有关。

网友:
明显已知条件,系统容积呢,负载速度呢?

网友:
缺条件,蓄能器的容积,负载特性,具体计算肯定是要结合实际元件的,蓄能器不好算,自己试两次得了,不算某些潜水的大侠已经没人会算了,不信就看看,有也肯定是瞎算一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