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3000PVD炉镀深颜色出现大面积掉膜,如图所示

楼主(2018-05-26):
最近如下图片产品在进行PVD镀膜时,投入42pcs,出现大面积掉膜19pcs,掉膜率达45%。
现在想请表面处理相关专业人士帮忙分析解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好方法可以有效避免此种现象?在线等,急!

网友A:
可能出现以下原因,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遇到:
第一个是在进行表面清洗时候,表面处理有问题。镀锌基板没有清洗干净,内部氧化造成的。
第二是在锌锅出来之后,因为喷嘴的原因造成镀锌板的锌层厚度控制不均匀。
第三就是看看锌液的温度是否合格,温度低也会造成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出现以下原因,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遇到:
第一个是在进行表面清洗时候,表面处理有问题。镀锌基板没有 ...

恩恩,原因确实和您说的其中一种一样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