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星齿轮机构的疑问

楼主(2018-05-26):
       本人最近在学习行星齿轮机构,发现大部分资料里面都会计算行星轮相对于行星架的转速,应该是有实际意义的,可是想不通计算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在学习谁的书,我看的是饶正纲的书,算这个是为计算传动比打基础。你把传动比和普遍方程式还没有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学习谁的书,我看的是饶正纲的书,算这个是为计算传动比打基础。你把传动比和普遍方程式还没有看吧?

可是,实际设计中貌似只用内外齿圈的齿数就能配齿计算了速比了,要是这样的话意义真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实际这几种貌似只用内外齿圈的齿数就能配齿计算了速比了,要是这样的话意义真不大

把你说的这个问题计算过程截个图片贴上来,看看你说的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很明确,为什么齿数比就能等于传动比,这个推导过程它是不关心的,没必要给,直接给结论就行了。你告诉他,这有个推导,从转速比开始推导,它觉得没必要存在这种推导,你告诉我结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说的这个问题计算过程截个图片贴上来,看看你说的问题。

已贴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贴图

先看看你发的图片内容。

网友(2022-07-22):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靠行星架的转动输出?

网友:
行星齿轮传动机构大部分为NGW。多数为太阳轮Za输入,齿圈Zb固定,行星架输出。
速比为:Zb/Z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