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精度的金属检测传感器

楼主(2018-05-26):
      在橡胶带中含有规则排列的钢丝。钢丝直径1.5mm左右,钢丝间的间隙也是1-2mm左右。现在需要沿钢丝方向切断橡胶带,但是不能露钢丝,因此想有没有一种高精度的传感器,能检测到钢丝的位置,这样刀可以从钢丝间下去,达到不露钢丝的目的。常用的电感式接近开关能检测金属,但是间距如此小应该是检测不了吧。

网友:
有钢丝的和没钢丝的地方厚度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应该可以机械定位,冲裁或者切。
厚度一样分步均匀,觉得可以检测或者试切的方法找出第一根钢丝,然后等距切割。

网友:
检测金属的传感器很多,就看你怎么用,涡流传感器,霍尔传感器,接近开关等。

网友A:
板厚多少是重要的

楼主:
厚度大概5mm吧

网友:
思科有一款高频率5000HZ接近开关,直流3线NPN输出非金属接近开关,适用于楼主的工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厚多少是重要的

可以找一个接近传感器,输出4-20毫安的那种

网友(2018-07-04):
肯定有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