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加工

楼主(2018-05-26):
各位如图中两端的孔3.5,深15 有什么加工方法可以达到图纸要求精度?请问放电可以吗?

网友A:
图纸孔是拉伸切除的孔,不是异形孔出的。那么高精度,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孔是拉伸切除的孔,不是异形孔出的。那么高精度,有困难。

其是我只是想要在两端加工两个3.5大,15深的孔,这个底部可以不平,可以有成形的工艺形状。甚至可以把整个轴拉穿!

网友B:
尺寸精度还算好办,同轴度不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精度还算好办,同轴度不好保证

像这种孔最多能保证好高的同轴度啊!采用何种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0.0几可以保证,加工精度确实太高,通用加工机械很难保证这个精度

网友:
车工应该能车吧,件数少还好,多了容易费
菜鸡观点,多多指教

网友:
电火花腐蚀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
首先要保证两端的B、C基准是一刀活,然后夹持B基准加工孔,先钻后绞,0.015的公差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3.4的孔也能铰?

网友:
电火花吧 尺寸应该是没问题 不过这个同轴度有点难啊

网友:
同轴度高,机床精度也没这么高呀

网友:
应该可以用压机和钢珠压,但是同轴度不好保证

网友:
孔加工总有办法,我就好奇同轴度怎么保证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带四轴转盘的,钻孔加工找个质量好的合金钻头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