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的作用都有哪些

楼主(2018-05-27):
请问整流桥在实际应用中的具体功能都有哪些?

网友:
顾名思义,,,,,信号整流,电源整流,,

网友:
整流桥的整流作用是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原理来完成工作的,通俗的来说二极管它是正向导通和反向截止,也就是说,二极管只允许它的正极进正电和负极进负电。二极管只允许电流单向通过,所以将其接入交流电路时它能使电路中的电流只按单向流动。

网友A:
变压器变压,整流桥转单向脉动电压,C4削波,经稳压芯片,C5再次滤波,220交流转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变压,整流桥转单向脉动电压,C4削波,经稳压芯片,C5再次滤波,220交流转直流

网友(2023-06-03):
          隔离校正极性

网友(2024-12-12):
电实在是深奥,还得加强学习啊。

网友:
感谢楼上分享经验

网友(2025-09-04):
电实在是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