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怎样控制中间继电器的

楼主(2018-05-27):
在电路中,很多顺序功能的控制是通过PLC通过控制中间继电器从而控制交流接触器和电磁阀的,而PLC是通过什么功能来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呢?

网友:
找本PLC的书自己看看先,任何一本讲plc应用的书开头都有原理讲解。

网友:
用输出控制啊

网友:
PLC输出模块有两种输出方式,晶体管和继电器。小功率直接串联负载,功率稍大用中继隔离。

网友(点评):
输出这两种方式:晶体管和继电器,能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点评):
就是两种开关而已!

网友:
起保停控制组合。先看书,再提问。

网友:
用PLC的输出点去驱动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的触点去驱动电磁阀。原理是,通过程序设计逻辑控制,当需要外部电磁阀接通时,PLC输出端输出信号去驱动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的线圈吸合带动触点闭合,从而达到驱动电磁阀的目的

网友(点评):
请问PLC输出端输出信号是如何去驱动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
用plc程序啊

网友:
楼主很敬业!值得我们学习哈!
晶体管与继电器两种输出,你可以简单理解成两种性能不同的开关,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暂时不去理解原理,只了解使用特点及注意事项,毕竟不能用错!
接触器、继电器原理相同,这个应该好理解;电子开关电路,我搜了个链接: http://m.dzsc.com/data/2017-5-9/112152.html  有兴趣就看下!
想了解原理 ,就去看几本书:电工基础,元器件,低频电路及高频电路原理。现在的网络便捷,将知识碎片慢慢理解串联,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