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密封件轴承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8-05-27):
请问,两侧带密封件深沟球轴承的使用寿命如何?转速≤100转/分的低转速下使用,一般能用多少年?

网友A:
外行来胡侃下,个人理解,不确定因素太多:
1、轴承的品质如何?国产、进口、合资、山寨?
2、封闭前所选择的润滑脂性能如何?
3、工况如何?环境恶劣与否?
3、低速,大多伴随重载。重载也会影响寿命。

网友:
即使是同一批、同规格的轴承,其实际使用寿命差别也非常大,正如2楼说言,轴承的实际使用寿命年限与很多因素有关系,不好说一个确切的多少年。

网友:
楼主指的是防尘盖么?

网友:
国产的与进口的却别,国产的与国产优质产品之间的区别都很大的

网友:
楼主的疑问之前我也有过,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的外观相同深沟球轴承,实际寿命大不相同。此外还有数种不同定义的深沟球轴承“寿命”,其中之一即所谓的“工作寿命”,它表示深沟球轴承型号和深沟球轴承型号在损坏之前可达到的实际寿命是由磨损、损坏通常并非由疲劳所致,而是由磨损、腐蚀、密封损坏等原因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行来胡侃下,个人理解,不确定因素太多:
1、轴承的品质如何?国产、进口、合资、山寨?
2、封闭前所选 ...

是的,影响轴承寿命的因素很多。只是单纯的问轴承的寿命长短,没法回答。

网友:
粗看额定寿命
实际寿命由轴承品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