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B轴承和JHG轴承的区别

楼主(2018-05-27):
有没有大神知道JDB和JHG轴承的区别,二者都是镶嵌自润滑轴承,有没有国标之类的,还有滑动轴承轴向怎么固定啊?

网友:
JDB-250G钢基镶嵌轴承,  JHT青铜卷制复合衬

网友:
JDB轴承参考标准:ISO3547或者DIN1494
JHG轴承不熟悉。

网友:
这种无忧衬套一般会用在内侧固定板中,外面会有一个凹槽零件把它卡住。如果就只有一块板,那不要选这种无油衬套,轴向不能定位,很容易就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