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丝杆螺纹是梯形螺纹吗

楼主(2018-05-27):
这个丝杆上面的螺纹,我初步认为是梯形螺纹,但觉得也不是,不能确定这是什么螺纹

网友:
从图片看是滚珠丝杠吧?滚珠丝杠的丝杆上的牙型槽和T型螺纹的牙型槽不一样。看看下面的标准,里面有牙型角的参数。

网友:
滚珠丝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也是无语了,

网友:
轧出来的滚珠丝杠

网友:
机床上用的就是滚珠丝杠

网友:
轧制滚珠丝杠,比T型丝杠好太多了。

网友:
滚珠丝杠是没有错,但是怎么区分轧制?还是磨制?

网友:
这是滚珠螺杆吧。。

网友:
滚珠丝杆

网友:
有圆弧度 是冷轧的滚珠丝杠因为双眼皮,还有研磨的滚珠丝杠  那个精度高价格也贵 工期也长的很吧

网友:
明显是滚珠啊,中间有缝

网友:
明显是滚珠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