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标注和带长计算

楼主(2018-05-27):
1.怎么才能在形位公差上面标注尺寸呢?
2.带长的计算公式为什么要加这部分(d2-d1)的平方除以4a0

网友:
CAD里要实现这个标注太易了吧

网友:
选择字体,然后在形位公差上方画方框填写内容

网友:
带长=大带轮包角的弧长+小带轮包角的弧长+两端切线的长度。
公式推导过程如下:

网友:
其实第一个问题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拖字体到形位公差上,形成一个整体就好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还没有楼上还没有正确答案。标准答案是:sw里操作,填好形位公差后,带动形位公差直接点击尺寸标注,就关联上去了。

网友:
这个行为公差上 尺寸 只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第二个问题,在cad里把图形作成面域,直接就查询出来周长了,不用那么麻烦

楼主:
楼上把公式推导出来的人确实很厉害,我们公司的前辈是这样做的,在SW里面把带轮位置固定后画出带,然后测量带的长度,在根据标准选择带的长度

楼主:
自从用了solidworks后,就很少使用cad了,因为个人觉得SW标注完全满足了日常零件加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