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效率问题

楼主(2018-05-27):
发动机中,活塞连杆曲轴的机械传动效率是多少呀?(不计摩擦损耗)
比如:对活塞施加一个匀速向上或向下的垂直力100N,经过连杆传递到曲轴,曲轴以旋转力的形式对外输出,试问一下曲轴平均对外输出的力能达到多少N?最大输出力多少N?最小输出力多少N?

请大神指教

网友:
概念不清,效率就是指摩擦损耗而言。言80%的效率即是说有20%的能量变成了摩擦热。

网友:
2楼说的对。效率就是机械摩擦损耗,如果不计摩擦损耗,就没有功率损失,输入多少,输出还是多少。

如果计入摩擦损耗,要计算输出力是多少,按照做功相等去计算,损耗工按效率去估计。

网友:
机械效率一般都是按95%来计算的。

网友:
自己先算一遍,气缸直径行程连杆长度等尺寸要素,转速列出,大家来评论。

楼主:
这么说吧:对连杆施加一个匀速向上或向下的垂直力100N,传递到曲轴,曲轴以旋转力的形式对外输出,因为曲轴工作时,由连杆传递到曲轴的力存在位移变化。试问一下曲轴平均对外输出的力能达到多少N?最大输出力多少N?最小输出力多少N?

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