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雕刻机用钣金件做床身强度够么?

楼主(2018-05-27):
        最近想参考日本桌面铣床做一个桌面雕刻机,参考机床下面附图。图是一个日本的5轴桌面铣床,床身主要支架都是用3mm钣金做的。我最近想做一个雕刻机方案,如果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会自己做个样机,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方案和制作的过程来学习。因为样机可能会自己花钱制作,所以必须控制成本,想用钣金件做床身支架。主要加工材料、尼龙,铝,铜。不加工钢材,加工幅面200*300*150左右。有没有对这方面有经验的人,给点参考       意见这样是否可行。会对精度有多大的影响。

      下面分享一下这个日本铣床上比较有意思的结构

       1、钢丝传动如图3.机床采用1mm粗的钢丝作为传动件,跟机械上常见的 丝杆 同步带 齿轮齿条有很大的区别。至于有什么优缺点我也不是很清楚大家思考把,还有这个机床的上一代是丝杆传动的,所以这个结构对于这个铣床钢丝传动肯定比丝杆有一定的优势。

       2、弹簧配重如图4 机床Y轴为上下移动用个弹簧做配重减小重力,减小传动力。

       3、定位销,如图5.选中地方为定位销。在不没有折弯的尺寸方向加定位销。来保证机床X、Y轴的垂直度。

       4、图片6为国内的桌面铣床图片。对比一下大家会有什么感觉。

       5、电控部分简单介绍一下,电源、控制主板、驱动器、步进电机、行程开关、主轴电机、手轮、电源给主板 驱动器 步进电机提供电源,控制主板接受电脑上的信息代码然后发给驱动器,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行程开关限位的。手轮可以手动控制机床对刀等,变频器控制主轴电机转速的。

        这里一些机械新人不知道自己应该学什么,可以自己做一个雕刻机试试,这算是成熟产品,网上很多相关资料,只要你想找大部分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找的到,如果没有经济条件,做个方案也可以。要做到把你图纸拿出去别人就可以直接加工的那种,做的过程中要考虑如何降低成本提高精度和性能。用什么办法安装,可以保证装备精度。用什么结构最为合理。

网友A:
钣金件当结构件来使用,其结构的设计合理性十分关键,否则很容易就塌了。

网友B:
雕刻机的切削力不大,工件也不会很重,用钣金件应该没问题。
我前一段时间,画了一个微型铣床,就是钣金结构,40kg重,感觉太沉了。打算过一段时间,把板减薄一点,控制在25kg以下。

网友C:
如果加工比较软的材料或者塑料,尼龙之类,没有太大的切削力,用钣金做床身也没问题,主要支撑的地方加强床身刚度,能加筋的地方增加筋板,钣金折弯能增加刚度,适当地方加背筋。。

网友:
实物是钢丝吗?不会是传动带一类的绳子吧?

网友(点评):
没有实物只有模型 直径1mm。查资料传动方式 有一种丝传动。这个是有精度要求的。不会是圆形带的那个会打滑的一般不用在这种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工比较软的材料或者塑料,尼龙之类,没有太大的切削力,用钣金做床身也没问题,主要支撑的地方加强床 ...

   嗯嗯,还想加工 铝合金或者铜。觉得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就是床身不是那么稳定,会对精度造成一些影响。或者是本身钣金加工精度不会很高,对结构和装配方法有一些要求。

网友:
用钣金件做,精度和强度要求不高肯定可以的

网友D:
你的模型是否有地址?看样子并不可行,因为图中的钣金看起来似乎是冲压成型的。
如果你自己做,有可能变成摇摇机
我也是做桌面雕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的切削力不大,工件也不会很重,用钣金件应该没问题。
我前一段时间,画了一个微型铣床,就是钣金结 ...

   主轴电机启动的时候 会抖动么,你做的雕刻机加工金属么。铜和铝。 主轴电机用多少功率的。另外加冷却装置了么 气冷或水冷。

网友(点评):
加工木头的,主电机是木工雕刻机,三个进给都是手动的。 还没做呢,觉得太重了,在家里用搬来搬去的太费劲,打算重新设计一下,减轻点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件当结构件来使用,其结构的设计合理性十分关键,否则很容易就塌了。

塌应该不会的。我只担心因为结构强度不够,或者重量不够 主轴电机转的时候会抖动。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模型是否有地址?看样子并不可行,因为图中的钣金看起来似乎是冲压成型的。
如果你自己做,有可能变成 ...

   我不是专业做的,就是最近对机床有兴趣,所以空闲下来就做个方案。提高一下自己的能力,以后如果有机会想往这方面发展。之前没这方面的经验,直接找这方面的工作不好谈价格。先做方案,如果有条件可能会做出来实物。以后可以互相交流。如果用铸铝或者铸铁,或者用铝板加工后搭接,这样强度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的切削力不大,工件也不会很重,用钣金件应该没问题。
我前一段时间,画了一个微型铣床,就是钣金结 ...

   嗯呢 今天我简单画了点结构,也在考虑重量这个问题。重量不够的话,加工东西会震动么?

网友(点评):
你可以分析一下结构的固有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