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机没有安装雨刷,下雨天该如何除雨?

楼主(2018-05-28):
平时开车的人如果遇到雨天,都会把雨刷给打开来除雨,保证驾驶视野的清晰。但对于最强调安全性的飞机,如果遭遇下雨,该怎么办呢?

大多数飞机都安装雨刷,下雨天里航行,飞的慢的靠雨刷,飞的快的靠风吹。比较特殊的有本田公务机,它没有雨刷,把舷窗下方做成锯齿状,产生湍流把雨滴扫掉。另外。战斗机也不会安装雨刷,那么它下雨天应该如何除雨呢?

其实大多数的客机、运输机和直升机都是有安装雨刷的,因为这些飞机飞行速度较慢,雨天起降很容易在风挡玻璃上形成雾气,影响飞行员的飞行视野,容易造成飞行隐患。

以民航客机为例,前向的两块风挡玻璃面积较大且较为平直,安装雨刷器也比较容易实现。

不过战斗机不同,不管是考虑到飞行员的全向视野采用了气泡式座舱盖,还是考虑到气动阻力采用了外形流畅的座舱盖,无论是整体型还是隔框型,座舱盖大都呈圆弧状,安装雨刷不太容易实现。

另外,相较于民航客机、运输机和直升飞机,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可快得多了,因此飞行时空气阻力也较大,这对对雨刷的安装十分不利。

那么战斗机在雨天是如何除雨的呢?

其实战斗机即使没有安装雨刷也能有效地解决雨雾等问题。可以在风挡玻璃上涂抹排雨液,排雨液可以增大水的表面张力,使水保持珠状,从而在飞行过程中加速从玻璃上滑走而不会附着在风挡表面。

或者在风挡玻璃表面的厌水涂层,这是一种不吸附雨水并对雨水起到强烈排斥作用的涂层,雨水碰到风挡后就会成立刻形成水珠滚落。

现代驾驶舱的座舱盖还具有保温性,为了防止低温在座舱盖表面形成水雾,座舱盖的风挡上还会有成对出现的金属丝作为加热除雾的电极。

还有一种超声波除雨技术,通过在挡风玻璃的下方安装高频超声波发生器来快速清除附着在风挡玻璃表面的雨水、尘埃等附着物。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战斗机都是没有雨刷的,英国的海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就是个例外,该机座舱盖正前方专门隔出一小块区域安装雨刷。

不过这款战斗机能安装雨刷,是因为这款战斗机是垂直起降,起降速度相对来说不快。除此之外,现代战斗机基本上是没有配备雨刷的。

网友A:
看见雨刷就想起了费玉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见雨刷就想起了费玉污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愿闻其详

这个只有看视频才能感受到小哥的骚气

网友:
瞎猜一下:战斗机的速度,玻璃上不能粘水,估计轻易就刷掉了吧。可能也有外壳加热功能,确保不结冰。

网友:
战斗机飞到云雨上面不就行了么,再说了现在有的手机玻璃都有的那种涂层,雨水都附着不到上面的那种材料,一抹风一吹不就完了。

网友C:
涨知识了。从来没有关注过飞机是否有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雨刷就想起了费玉污

小哥确实是个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涨知识了。从来没有关注过飞机是否有雨刷。

是的,有些我们不曾关注的知识,都是比较震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