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调制钢铣槽用什么钨钢铣刀

楼主(2018-05-28):
现在加工一种产品8.2槽宽,深20mm,材料45号钢调制,现在用上工的钨钢铣刀加工,铣刀磨损厉害,加工一个槽就不行了,钨钢刀也分类吗,该买什么样的刀,买几刃的啊,现在2500转,0.5mm一刀,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铣完再调制不行? 留点余量磨

网友A:
楼主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材质铣刀,这个用钨钢刀比较浪费,硬质合金刀加工绰绰有余了。

楼主:
现在用上工的钨钢铣刀,磨损太厉害,换了几种了,都不行,是不是调制过的45钢铣槽就不好铣啊,还是我的参数不对啊

楼主:
硬质合金不就是钨钢铣刀吗,有啥区别

网友:
看看你的钨钢刀尖是多大的,如果没有清根要求的话,铣刀的尖端应该选用带倒角的那种,开粗啊,精加工很好用的,楼主现在的转速和吃刀量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要清角的,淘宝上看了下,铣刀分45度,55度60度65度。像调制45号钢一般选哪种铣刀啊,淘宝客服说55度就够用了,我现在用的刀是外面买的,也不知道多少度的,反正就是不耐用,铣2个槽就要磨了,今天都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清角的,淘宝上看了下,铣刀分45度,55度60度65度。像调制45号钢一般选哪种铣刀啊,淘宝客服说55度就够用 ...

上图纸

网友:
楼主你好,我司有合适的钨钢铣刀,可以推荐有效的加工方案  QQ:1051859349  电话/微信:13712145729

网友(2018-09-18):
火前粗加工一下啊

网友(2018-11-07):
45号调制钢,很普通的材料啊,我们做钨钢铣刀,提供技术支持,QQ2323440383,微信15007699257

网友(2019-10-18):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材质铣刀,这个用钨钢刀比较浪费,硬质合金刀加工绰绰有余了。

钨钢?  硬质合金?

网友(2019-12-23):
调质到多少 235 还是 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