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粉末冶金的一些性能参数

楼主(2018-05-28):
有没人能提供一点有关常用粉末冶金材料的性能参数。屈服强度,冲击性能等等。铁基的好点。铜基德好像基本是做轴承。

在工作中经常见到一些粉末冶金件。自己不太习惯选用,特别是受力件。因为对这方面了解不深。潜意识里觉得脆弱。但实际上见到一些传动件外形光洁像不锈钢,锤击后发现是粉末冶金。想了解一下。

网友A:
粉末冶金相对传统机加工件的强度还是有所不足,但这个是对于比较高的强度需求,一般的强度粉末冶金件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机加工件,而且成本是几何级的下降。粉末冶金件的强度主要是靠烧结产生马氏体来增加的,具体的参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相对传统机加工件的强度还是有所不足,但这个是对于比较高的强度需求,一般的强度粉末冶金件已经能 ...

谢谢回复,因为看到洗衣机变形箱基本全是粉末冶金件。力也不小了。所以有此问题

网友(点评):
洗衣机变速箱?粉末冶金做齿轮很多。

网友(点评):
当时想当然认为是机械加工。后面发现基本是粉末冶金件。感觉上很震撼。

网友:
粉末冶金件可以根据性能、强度选择不同的配方来保证。

网友B:
压制成型。粉末在15-600MPa压力下,压成所需形状。

网友(2018-08-21):
MPIF 35标准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相对传统机加工件的强度还是有所不足,但这个是对于比较高的强度需求,一般的强度粉末冶金件已经能 ...

烧结跟马氏体没有直接关系。
粉末冶金件的强度主要靠烧结形成的烧结颈,要继续提高强度,可以使用后续处理(蒸汽处理或热处理等)或烧结快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制成型。粉末在15-600MPa压力下,压成所需形状。

一般铁基粉末冶金压制至少200MPa起,压力太小生坯强度太低或没法成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铁基粉末冶金压制至少200MPa起,压力太小生坯强度太低或没法成型。

我们这边的压机是按压力算的,最小的100吨,对应的产品直径40mm左右。

网友(2018-09-27):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的压机是按压力算的,最小的100吨,对应的产品直径40mm左右。

我们说的是不同的两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