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表面处理

楼主(2018-05-28):
求教轴中部的表面处理,个人觉得是喷塑的,求指教!

网友:
仅凭照片是无法准确判断的。

网友:
手机该换了,看不清

网友:
应该是包胶。不是表面处理,就像胶轮一样,外面包一层橡胶。

网友:
应该是沾塑工艺吧,然后去车削两头的,感觉这个工艺最便宜

网友:
镀了一层特氟龙??

网友:
楼主就凭一张图片是不好判断的,至少要文字描述下中间那部分的作用啊,有什么特别的应用要求(耐磨,耐腐蚀,还是仅仅是美观),单单颜色有好几种工艺可以达到

网友:
热压贴皮。喷漆也可以。喷塑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