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薄膜卷管设备

楼主(2018-05-28):
拿到一个塑料套管样品,初步分析是由塑料带缠绕而成。但是百度搜不到加工设备或者此类套管的生产厂家。有同行知道吗?

网友A:
上海有做这样的管子,可以到淘宝上搜一下,厚度可以几十丝,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海有做这样的管子,可以到淘宝上搜一下,厚度可以几十丝,到几个

看错了

楼主:
我这个厚度0.32mm

网友B:
有可能是挤出管胚后,外面用宽玻璃纸缠定型的,图片看不清,不知道那个螺旋线是搭接的,还是玻璃纸重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挤出管胚后,外面用宽玻璃纸缠定型的,图片看不清,不知道那个螺旋线是搭接的,还是玻璃纸重叠线

内壁和外圆都能摸得出接缝,但很奇怪的是同一条缝内壁有的话外面就摸不到,外面有的话内壁就摸不到缝,感觉有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