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性固定

楼主(2018-05-28):
请问一个很长的铝件固定机台上,为了减小重力变形及热膨胀引起的问题,我想在每一段距离分割段用连接板将铝件扣住或者是内嵌住,然后锁在机台上,锁机台上的时候,如何弹性固定啊?  热涨冷缩的时候想让它能够自由伸缩。

补充内容 (2018-5-28 16:48):
没表达清楚,铝件固定机台上后,因温度变化,材质不同,热膨胀系数不同,热胀冷缩不一致,会产生拉伸与挤压,想避免这个现象,如何做。

网友A:
不考虑真空吸附么?

网友:
参考铁轨

楼主:
看下补充,和这个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真空吸附么?

嗯,不考虑

网友:
有办法解决:在恒温车间加工

网友:
用赛刚件做连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