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皮带相关设计

楼主(2018-05-28):
各位大神,机械设计里面有没有说有以下的规定:
两个皮带轮中心距离小于多少mm就可以设计成图一这种样式?
两个皮带轮中心距离大于多少mm就需要设计成图二这种样式?
在线等!!!!!!!!!
                                图一
                                图二

网友A:
与中心距无关,主要是皮带包角的问题.
以前要求同步带包角不大于120°,也做过许多大于120°包角的方案.还是要自己取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中心距无关,主要是皮带包角的问题.
以前要求同步带包角不大于120°,也做过许多大于120°包角的方案.还是 ...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图二是不是加张紧轮的意思

网友C:
同步带实用上1米以内不要用惰轮张紧,调整从动轮就可以了.
图2结构从来没有见过,感觉是错误的方法,最多是轮处上张力,中间下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实用上1米以内不要用惰轮张紧,调整从动轮就可以了.
图2结构从来没有见过,感觉是错误的方法,最多是轮 ...

大概是这个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是不是加张紧轮的意思

是的,是的

网友:
在1.5米以内就以上图为准,超过1.5米的平皮带就以下图为准。但有些特殊的传送带,比如挡板式传送带就无法做成图二所示,只能按图一的做。

网友:
对于固定中心距的带传动,带传动运行一段时间后,带会变松,一般要用张紧轮调节带传动的涨紧力,以增加摩擦力,否则,带传动中会打滑。涨紧轮一般设计在带的松边。
对于中心距可调的带传动,可以不设计涨紧轮。

网友D:
图二,是同步带张紧的措施,而且同步带不是一直运行,可以不用张紧轮。最后建议,提问者去看看机械设计中的带的设计,这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二,是同步带张紧的措施,而且同步带不是一直运行,可以不用张紧轮。最后建议,提问者去看看机械设计中的 ...

这几天一直都在找各种资料看,感觉都是各种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