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用液氮冷冻温度会降低到多少度

楼主(2018-05-28):
零部件用液氮冷冻后安装,担心零部件温度太低导致内部的密封件失效,工件直径165mm,距离冷冻位置25mm的位置有O型圈,O型圈的使用温度是-40°,液氮温度是-196,材料是20CrNiMo,请问有相关的经验或计算方法吗

网友A:
20CrNiMo钢原系美国AISI、SAE标准中的钢号8620。淬透性能与20CrNi钢相近。虽然钢中Ni含量为20CrNi钢的一半,但由于加入少量Mo元素,使奥氏体等温转变曲线的上部往右移;又因适当提高Mn含量,致使此钢的淬透性仍然很好。因此,楼主不用担心它会被冻坏,而因关注O型圈的状态。

网友B:
在装配过程中,只要将零件尺寸缩小到能顺利插入到装配的孔中即可,没有必要将零件完全冷却到-196°C 这么低的温度。

根据下面的公式计算出装配前后尺寸变化要求的温度降低量△t,假如,△t=120°C,而零件保存在室温,室温为20°C,则只要将零件温度降低至-100°C 即可以。

网友C:
O形圈有相对运动不行,没有相对运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CrNiMo钢原系美国AISI、SAE标准中的钢号8620。淬透性能与20CrNi钢相近。虽然钢中Ni含量为20CrNi钢的一半 ...

材料我不是很担心,主要是担心密封件O型圈的问题,准备去找有条件的单位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O形圈有相对运动不行,没有相对运动可以

主要是耐低温问题

网友(点评):
橡胶不怕低温,但是别在低温时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装配过程中,只要将零件尺寸缩小到能顺利插入到装配的孔中即可,没有必要将零件完全冷却到-196°C 这么 ...

谢谢大侠的回答,算出来△t=-62.5°,但是这个部件是发给客户安装的,所以客户那边的装配工艺我这边干涉不了,向客户了解了一下,那边说转配前会在液氮中局部冷冻6到7分钟,目前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只能找有条件的单位做相关的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