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油箱设计

楼主(2018-05-28):
第一张是论文里液压系统的油箱设计,他采用的是开式系统,  第二张是我对油箱产生疑问后百度的社区的答案,第三张是翻阅的课本的参考。看的越多疑问越多,液压系统的话油箱到底要设计成多大的??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我之前的一个帖子。循环比-液压油箱设计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我之前的一个帖子。循环比-液压油箱设计的依据

好的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指点

抱歉  你那帖子没看懂

网友:
液压油箱容量与系统的流量有关,一般容量可取最大流量的1/3~3倍。另外,油箱容量大小可从散热角度去设计。计算出系统发热量与散热量,再考虑冷却器散热后,从热平衡角度计算出油箱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你那帖子没看懂

我个人理解 所谓循环比  其中Qpump  是流量(泵的排量乘以转速) Vsystem是液压油的体积  油液的循环比参考系数有了,流量也有了,液压油的体积自然就好求了,至于对不对还希望帖主...

网友B:
液压的基础问题就是不好解决,所谓的老师傅也好,书本也罢,都有不足,多听多想,自己判断。

2楼的回答就是一个模糊的依据,说白了他自己也不懂具体该怎么算。

油箱的布置和容积要考虑几个基本方面:1,停机时液压油都流回油箱会不会溢出;2、开机后有没有容积变化的元件(油缸蓄能器等)让液位过低;3,有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油液中的杂质沉淀;4,有没有足够的容量散热,对于特殊的油箱还有其它要求就不一一赘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的基础问题就是不好解决,所谓的老师傅也好,书本也罢,都有不足,多听多想,自己判断。

2楼的回答 ...

谢谢答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压的基础问题就是不好解决,所谓的老师傅也好,书本也罢,都有不足,多听多想,自己判断。

2楼的回答 ...

请教:设计油箱时如何能知道液压油箱有没有足够的容间让油液中的杂质沉淀呢? 经验数据还是理论数据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压的基础问题就是不好解决,所谓的老师傅也好,书本也罢,都有不足,多听多想,自己判断。

2楼的回答 ...

个人感觉你所说的一切如果集合在一起的话可以用一个经验值来概括:就是循环比。这是一个经验值,估算值,这个参数设计油箱我一直在用。

网友(点评):
看我给楼上的回复,经验值,貌似有道理但是说不到根上,国内搞液压的很多认识都是错误的,我研究过很多液压辅件,国内对液压辅件的认识很差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设计油箱时如何能知道液压油箱有没有足够的容间让油液中的杂质沉淀呢? 经验数据还是理论数据呢? ...

这个要专门来讨论,有的系统回油滤设计得好,又没有太多泄油,杂质就很少,有的有泄油管,一般不能精滤,有背压的,回来的油脏,有地方沉淀一下最好。油箱不是一个简单的大箱子,要设计隔板,视具体流量变化而定,回油不影响进油,有消泡的空间,有沉淀的空间。当然也可以就是一个大箱子,但是每一个简单的东西其实要做好并不简单。

网友(2018-06-27):
对此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