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高速伺服系统偏爱膜片联轴器

楼主(2018-05-28):
网上关于膜片式联轴器的介绍和选型指导中,有不少内容都存在偏颇。为此,本人整理了关于膜片联轴器的相关资料,分享给大家。
膜片联轴器通常分为双膜片联轴器和单膜片联轴器两大类。如果按联轴器与轴之间的连接形式分,又可分为夹紧式、键槽夹紧式、顶丝式、键槽顶丝式和胀套式。如果按外形可分为圆柱式、台阶式和法兰式。大尺寸膜片联轴器还可以做成三段式。具体各种分类方法与结构类型的组合,以及常用的组合类型在网上有详细分类和图片描述,此处不再累述。
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膜片联轴器的特性:如下图所示,膜片联轴器是在两块联结体之间直接安装一个膜片,该膜片通常采用不锈钢或者表面处理过的弹簧钢制作。因此该联轴器在旋转方向上几乎没有任何弹性,但是在长度(L)方向上具有很好的弹性。当采用多个膜片式,长度方向的弹性更佳。因此,膜片联轴器适宜用在轴线方向有震动或者需要一定弹性(弹性伸缩或弯曲),但旋转方向对刚性要求较高的场合。所以,对旋转精度要求较高,而轴向存在震动或需要轴向有弹性的场合,非常适合使用膜片联轴器。
对径向偏差较大,且存在径向跳动的场合则不适合使用膜片联轴器。所以膜片联轴器的特点是:高扭转刚度、低惯性及零背隙等特性,特别适用于精密定位系统,如测试测量、半导体、太阳能设备以及印刷等行业。
膜片联轴器可以制作的非常紧凑。上图提供的是紧凑型(小型)膜片联轴器,大型膜片联轴器的图片可在度娘查看或者到知型网的膜片联轴器分类下查看相关图片。

选型时,如果传动要求较高刚性的场合均可选用膜片联轴器。如果有较高刚性要求,且轴向(即联轴器长度方向)存在一定跳动时,膜片联轴器是最佳选择。高速伺服传动场合应选用膜片联轴器。

网友A:
谢谢,正要评审一台高速伺服电机的试验设备,正好用得上。

网友B:
以前的项目(活塞压缩机)上用了膜片联轴器,经常断膜片,开机试运行几分钟膜片就断了,连接螺栓也断了,后来换成弹性联轴器再也没出过问题。膜片联轴器对安装要求比较高,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网友C:
是这样,现在我们使用的伺服电机,基本上都会配好这种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正要评审一台高速伺服电机的试验设备,正好用得上。

那最好了 急人所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项目(活塞压缩机)上用了膜片联轴器,经常断膜片,开机试运行几分钟膜片就断了,连接螺栓也断了,后 ...

好的 记在小本本上了 多谢指教!

楼主:
互相分享 互相指教才会进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现在我们使用的伺服电机,基本上都会配好这种联轴器。

对的

网友(2024-07-19):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注意同轴度,注意选型的裕度,别估计不足,经常断就有事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