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小弯管半径的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8-05-28):
  要做一个圆弧型的架子,涉及到弯管时候不确定我想要的那个半径能不能弯成。网上查了下公式发现公式里只有半径和外缘直径,没有壁厚。
  难道相同直径的管子不管多厚都是一样的最小弯管半径吗,这与常识不相符啊。
  另外,我要湾的是100*100*4的方管,直接套用这里圆管的计算公式会不会有问题?
  请了解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最好问一下钣金加工方面的人

网友A:
减薄率不是和壁厚有关吗?

网友:
不同的加工商设备不同,最好和加工商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薄率不是和壁厚有关吗?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公式里没提到壁厚 让我很慌

网友B:
减薄率跟壁厚无关,减薄量跟壁厚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薄率跟壁厚无关,减薄量跟壁厚有关。

噢  有点道理 了解了

网友:
你把需要的尺寸,直接标图上,给工厂直接问就行,有东西也好交流,你在问下对方,不同直径管,最小折弯半径多少,就可以了。其实你就算全都标上,最后工厂为了加工出合格零件,下车间的图纸还是要改的

网友:
最小弯曲半径其实和管的壁厚和外径有关,比如我们钣金的折弯没R角,就是有要求R角大于等于厚度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