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定子和外壳怎么固定的

楼主(2018-05-28):
公司要研发一款伺服电机,小弟负责结构,在定子线圈这里有点不解,定子线圈怎么进行装配,热套的话怎么保证位置对的,还要做工装吗

网友A:
买别人的拆了,这样体会才深

网友B:
定子线圈是通过绕线机绕上去的

网友C:
定子线圈是通过带配合的止口装配的,电机一般选用紧配合吧

网友:
多拆几个试试!

网友D:
定子带线圈是提前装配好的,与外壳的装配是通过按压来装配的

网友:
这个是采用的压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别人的拆了,这样体会才深

这就是拆松下的模仿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线圈是通过绕线机绕上去的

这个我知道,不知道怎么把怎么线圈和外壳配合   因为配合很紧,又不能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子线圈是通过带配合的止口装配的,电机一般选用紧配合吧

不知道止口装置怎么搞,想仿一个真没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子带线圈是提前装配好的,与外壳的装配是通过按压来装配的

按压后需要销轴定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压后需要销轴定位吗?

是需要销轴定位的,定子的固定最终与转子的圆周是要形成固定关系的,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两重定位的

网友:
买一个拆开来就知道了

网友:
外壳不就是线圈的硅钢片吗?

网友(2018-07-03):
大侠哪里的,可以联系我哈,我们专业做电机方面的设备的,从小的压装治具大到装配线都坐哈,19941909319,苏州的

网友:
我是做伺服电机的。有疑问可联系我

网友:
定子嵌线入槽,槽底纸-中间纸-槽盖纸-槽钎确保绝缘与紧固。
根据出头和热套工装,对准位置。
工装的话需要整形归圆工装、热套工装。

网友(2020-07-22):
低压智能伺服器生产技术
功能特性
适合直流有刷,直流无刷,步进电机或者直线电机等
12-48V电源供电,12-36V逻辑供电
8A连续电流,20A峰值电流
可选扩展反馈接口:SSI和BiSS编码器接口
数字输入(6)个,数字输出(5个)和模拟输入(2个)
高分辨率步进电机控制最高512细分步
正交增量式和SIN/COS编码器,霍尔传感器或者线性霍尔
双闭环反馈和绝对值编码器接口(SSI和BiSS)
      RS-232,TMLCAN和CANOPEN.符合CoE标准的EtherCAT总线版本
 可以分部转让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