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溶胶压铸与铝压铸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28):
如题,有哪位前辈能解答一下吗

万分感谢

网友:
硅胶只能说是注塑。  铝压铸,把铝锭经过高频炉变铝水, 经压铸机高速高压成型。通俗一点:两个都有模具两个都有有设备。材质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愚见。

网友:
硅溶胶也叫熔模铸造或者失蜡法,通俗的讲就是先压出模型,然后在模型外制壳,通过加热将内部的蜡融化,形成一个中空外壳,里面倒入铁水成型,属于铸造。铝压铸是将铝锭融化,通过高压将铝水挤进铁质模型内成型,属于压铸。

网友(2020-11-19):
学习一下,现在精密铸造很吃香啊,相对砂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