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零件设计问题

楼主(2018-05-28):
如图所示零件,各位大侠觉得怎样做比较正确和合理?然后各自的优缺点(加工精度、装配之类的)?
1直接做成一个零件,焊接而成,只需出1张图纸(应该是焊接吧,小弟对加工工艺不怎熟悉)。
2做成三块,然后螺纹连接而成,需要出3张图纸。

网友:
不需要拆就直接焊啊

网友:
这种零件主要用的是1和3的面吧,2是肋板主要作用是增加强度.这个件还是整体做吧,担心精度的话,加上形位公差就可以了.加工的话,就是焊接完了后,在机床上再加工一下就好了

网友:
和几张图纸没有关系,综合考虑你的材料厚度,工况,选择合理的加工工艺,可以铸造,可以焊接,可以铣削

网友:
还是焊接比较好。

网友:
焊接后时效回火   用铣床加工外直角面

网友:
直接三块板焊接后整体加工,如果只加工长孔不需要加工平面也可以先单件铣孔然后组焊
不知道用螺纹连接的意义是什么,螺纹连接和焊接相比牢固性差太多,而且这个零件本来就很简单了,没必要考虑方便拆卸吧

网友:
需注意焊缝位置与安装平垫圈后是否干涉

网友:
1和3的两个安装面有要求吧?三块板焊接之后,加工1和3面,并加工腰型安装孔。

网友:
这就是一个零件啊,一个能够满足两个方向固定的零件。如果有需要在1和3的外侧加形位公差就行了。

网友:
件数不多,一般就焊接,

精度要求不同就直接铣两垂直面

这样做在精度和成本上来说,都比分开做有优势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
SW直接画一个整体,出一张图。焊接后,打直角,光一刀就OK .

网友:
一般来说,一张图纸,焊工焊接而成

网友:
考虑零件使用工况,承载不高的情况下直接焊接就行,焊接完成再机加长条孔,焊接时注意焊接尺寸,控制好孔边距,不要存在标准件与焊缝干涉的情况

网友:
只要出一张图,加工后两个底面必须互相垂直。腰型孔的螺栓将有干涉,注意了。固定底面上尽可能不用腰型孔。厚度厚了点。

网友:
焊接比较好。如果要美观可以用螺钉锁在一起整体加工两个直角面

网友:
做好零件再焊接,会出现变形的,影响一定的精度,精度不高还好,精度要求太高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
L型可以线切割,加强筋可以焊接

网友(点评):
成本高了好多吧

网友: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焊接后飞面铣削

网友:
零件1从3的面拆开,加强筋记得倒角。

网友:
焊接件也要先把分件铣削一下啊,不还是要出三张图,我们这里是三张图纸,分件留加工量,然后焊接,(要求高点的做个退火处理),然后加工需要的两个面

网友:
直接焊成一个零件,需要精度较高的再机加工,精度低的锐角打磨一下直接去表面处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的精彩回复!

网友:
如果三个零件都要加工 还要焊接 还保证精度 就这么个小零件 推荐整体加工

网友:
个人觉得跟你的需求关系最大。装配精度,所需要的零件数量有关,对材料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如果量比较大,只是装配面有精度要求,建议做成铸件,加工面留余量。

网友:
直接焊比较好

网友:
碰到这样的,我都是一整块料铣成这样的,不知道做的对不对,总觉得焊,拼什么的很麻烦!

网友:
如果是钢材,焊接,强度比较好。如果要求两个面垂直度高的话,焊接后上铣床加工;如果铝合金件,做成三块,美观 ,成本低,肋板要厚一些,方便钻螺纹孔;

网友:
应该根据工件的用处、场所及与其他产品的配合要求,来定议加工工艺,找最省时省力的方案解决

网友:
焊接起来再加工平面和孔,

网友:
焊接  分开做 都可以  这个太简单了  把需要管控的尺寸  标明就行了

网友:
做成焊接的比较好,焊好后再打孔

网友:
可以先焊接在加工

网友:
焊接方便快捷

网友:
话说都用长孔了精度要求应该没那么高。图纸多少没啥,关键是你的需求是什么。一般来讲焊接足以,如果侧立面有精度要求,可以焊接后进行铣削加工。

网友:
还是要看零件厚度吧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我也是纠结

网友:
这个件,有精度吗,全是条孔,如果为了方便,直接可以折弯,但是需要注意折弯圆角,然后筋板直接焊接,焊接我一般是两个筋板,打坡口

网友:
你这个要根据安装方式及安装位置,还有使用的功能都要考虑,对装配要求不高那就全部焊接

网友:
如果件数不多的话考虑焊接,去应力后,上床子加工配合孔及面;如果数量多的话考虑铸造,

网友:
你提问题漏掉一个关键,尺寸。
要是尺寸很小,比如50mm,就不要焊接了,直接加工吧,筋板也可以取消了。

网友:
焊接后再加工,1加工成本低,2.如果要求直角度,焊接后容易实现

网友:
分成三块成本低一点

网友:
要看应用场合、结构尺寸、材料和件数,综合评定用什么方式加工和装配;单单看形状讨论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东西小、材料好加工就直接铣吧,大件就焊接

网友:
焊接会变形的。

网友:
拆分3个零件做

网友:
如果尺寸小于200. 放心吧,没人给你做成焊接件的, 即使你画的图是焊接件(包括焊缝都画上去) 特别是在南方

网友:
论精度和加工成本都是焊接的好吧,加工完在用螺栓固定的比较美观,可以把每块板都加工,没有焊缝

网友:
那看你是用在什么情况下了。如果只是一般的用途,完全就可以焊接,牢固;如果有特殊要求,比如说在安装时有干涉,可以做成螺纹连接。另外,做设计不要纠结于画几张图纸,图纸的多寡和设计没有必然的联系,设计是要和用途、工艺等有关系的。当然,这是个人见解。

网友:
工作强度不大,精度不是很高的话  123分开加工好 用螺纹连接好了
这种情况下 工艺最简单  材料费最省  价格最便宜
工作强度大,1对3精度有要求的话
考虑1 3做成一体的  然后焊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