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表面如何防腐蚀

楼主(2018-05-28):
我公司有一种复合板,安装面是碳钢(Q235),韧性好,但是不防腐蚀,请各位高手帮忙出出主意,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对碳钢表面进行防腐蚀处理,谢谢!

网友:
发黑,发蓝;镀铬,镍;喷漆,喷塑

网友:
呵呵。。。。。。
现在有点贵哦!而且愿意做的也少哦!

网友A:
在什么环境下的防腐?也就是说钢板所处的介质环境是什么?比如说,钢板在酸性介质环境还是空气中?还是潮湿的海水环境?

网友B:
1.防腐涂料:表面涂漆(氟碳漆、粉末漆、银粉漆、防锈漆等等)
2.表面镀层:电镀锌、镍、铬等或者热浸镀锌
3.表面钝化:碳钢表面黑色处理(发黑或发蓝)铝银色或黑色氧化
4.油脂防腐

网友:
常用见碳钢钣金表面工艺镀锌后喷塑,塑粉为户外粉;或者磷化后喷塑

网友C:
主要还是看使用环境,是一般的室外环境,还是恶劣的腐蚀环境

网友:
我们这边的零部件,常规功能性零件都是镀蓝白锌。

网友D:
没有特殊要求最好喷漆,方便还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环境下的防腐?也就是说钢板所处的介质环境是什么?比如说,钢板在酸性介质环境还是空气中?还是潮湿 ...

钢厂轧机里面用(冷凝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防腐涂料:表面涂漆(氟碳漆、粉末漆、银粉漆、防锈漆等等)
2.表面镀层:电镀锌、镍、铬等或者热浸镀锌
3. ...

这个防腐时间能有多久

网友(点评):
只要表皮不出现破皮现象,一般是不会有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看使用环境,是一般的室外环境,还是恶劣的腐蚀环境

钢厂里面的轧机里面用的产品,会一直有潮气和冷凝水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特殊要求最好喷漆,方便还美观

喷漆  受冲击  漆会不会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漆  受冲击  漆会不会掉

油漆说明书上可以查到冲击强度,看看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刷漆,喷塑,镀锌,

楼主(2018-10-29):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环境下的防腐?也就是说钢板所处的介质环境是什么?比如说,钢板在酸性介质环境还是空气中?还是潮湿 ...

是钢厂里面 热连轧线  轧机里面使用,潮湿的环境,冷热交替,除磷水

网友(2019-07-20):
涂层就OK吧,如果严重的话,试试重防腐的,其他有点麻烦了吧

网友:
Q235可以采用锌镍渗层,在零件表面镀一层,这是专利技术,目前市面上很少,欢迎联系,15923568087.盐雾试验可以超过2000-6000h

网友(2019-08-19):
碳钢这块我们比较有发言权,工艺锌镍渗层,能对碳钢起到非常好的防腐、耐磨的作用,目前盐雾试验可以做到2000-6000小时不生锈,最高可以做到40000小时(军事上),而且价格也不贵,欢迎有需要的朋友联系,可以做VAVE的方案和试制,电话15923568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