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支梁可以两端固定支撑吗?这样用的利弊是什么?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8-05-28):
如图所示,我设计的装置中有一个轴,两端轴承支撑,这个轴绕垂直于图面的轴转动运动。我想对轴的两端均采用固定支撑可以吗?这种支撑方式一般什么时候用,会有什么利弊,以及要注意什么问题?

注:选择两端固定支撑的原因:如果采用一段固定,一段自由的方式,轴转动至竖直位置时,轴及其上面的重力负载将全部施加在一侧固定支撑端端;如果采用两端固定支撑,轴转动至竖直位置时,理论上轴及其上面的重力负载将分别施加在两侧固定支撑端。因此采用两端固定支撑会使两侧支撑端负载减半,因此设计时可采用较轻的重量和较低的成本。

网友A:
轴旋转时,轴承端面与纸面平行还是垂直纸面?”垂直于图面的轴”没理解这句话。

网友:
这取决于你上下用什么轴承。^_^

网友B:
常规的深沟球轴承不建议这么做,因为它们无法承受轴向力。如果一定要这样使用,你在最下端需要增加一个推力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的深沟球轴承不建议这么做,因为它们无法承受轴向力。如果一定要这样使用,你在最下端需要增加一个推力 ...

我用四点接触球轴承,可以承受径向力以及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旋转时,轴承端面与纸面平行还是垂直纸面?”垂直于图面的轴”没理解这句话。

轴承端面垂直于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