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固定形式求助

楼主(2018-05-28):
划红线处是指这个轴承能在孔内轴向滑动是吗???也就是说用了比较松的配合关系吗???

网友:
一端固定就是一端的轴承内、外圈完全定位,不能产生轴向移动;那么一端滑动就是这一端没有完全定位(固定)。比如,外圈轴向已经完全定位,内圈浮动,可以沿轴向移动。

网友:
也可以这么理解,主要是没有轴向定位,过渡配合或小间隙吧。

网友:
这个不要搞复杂了,丝杠的固定与支持早已经标注化,买丝杠都会配套好固定端和支撑端的。

网友:
是轴向滑动,量肯定不大。

网友(2018-07-18):
可以参考滚珠丝杠的样本,按照样本要求来选择合适的制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