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亮银我知道 喷砂亮氧是啥?

楼主(2018-05-28):
如标题,最近拿到顾客的图纸AL6061都写的喷砂亮氧  和本色阳极或者喷砂亮银相比 有啥特别?

网友:
喷砂后阳级氧化处理,色泽光亮

网友:
我有两个小部件一个是喷砂后亮光阳极氧化,一个是直接亮光阳极氧化,材质都是6061的

网友:
叫法不一样,应该是同一样工艺

网友:
火箭雄起

网友:
看一下,看起来不错

网友:
应该是不一样的外观效果

网友A:
喷砂后在做表面处理不会留下加工过点多痕迹,因为喷砂已经把刀痕打下去了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A:
喷砂后在做表面处理不会留下加工过点多痕迹,因为喷砂已经把刀痕打下去了

喷砂亮银与喷砂氧化,差异是不是就是光暗色泽上的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