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主轴的结构问题

楼主(2018-05-29):
大侠们请帮我看一下,这个电主轴后端支承轴承座与箱体是什么结构?

网友:
我也有几个地方没看懂:

“1”指的那条线是哪个零件的轮廓线,没看懂。
“2”指的零件如何固定轴承座的?
"3"指的零件左端与电主轴外壳体定位,左端没有定位?

谁看懂了?解释下,相互提示,也许能解决掉楼主的问题。

网友A:
滚珠套,主轴受热后向后膨胀壳体轴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套,主轴受热后向后膨胀壳体轴向移动。

滚珠套是什么?会不会影响精度和刚度?

网友(点评):
影响很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滚珠套是什么?会不会影响精度和刚度?

请问哪个厂家能提供这样的滚珠套?

网友:
有一份电主轴资料发您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A:
滚珠套,主轴受热后向后膨胀壳体轴向移动。

这个轴承是定位预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