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床提升不起来的原因

楼主(2018-05-29):
系统压力正常,夹紧机构液压好用,只是带锯床提升不起来,此开关转换后,往下走的来由管路压力很大,可是提升的来由管路压力不足,我怀疑是单向节流阀损坏的原因,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把液压原理图发上来。

网友:
一般带锯床的上升是由电磁阀控制的,查一下电磁阀的动作是不是正常,以前碰到过,电磁被卡死不能上升的,不行就把升降缸进油口拆开,点上升,出油是不是正常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出油,但是没有很大的压力,不像往下走的来油管,开关启动以后压力很大

网友:
3楼有道理,液压阀卡死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谢谢,最终原因就是电磁阀阀芯被卡死了

网友(2019-04-03):
我店铺有各规格带锯条 何生13169710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