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上的顶丝槽

楼主(2018-05-29):
在很多小转动轮和UCP轴承都带有顶丝,想知道与之装配的传动轴,是用钻头钻一个小凹孔还是在铣床上铣一个小键槽?
有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
用顶丝的话一般是圆轴不加工 ,传动的力矩较大的话考虑用平键连接 或者是涨套

网友A:
像连座轴承是直接光轴插进去,不用加工其他东西

网友:
螺钉的压紧力以开槽螺钉最小,方头螺钉最大,内六角螺钉居中。锥端螺钉适用于强度小的机件上;无尖锥端螺钉适用于压紧面上制有凹坑的机件上,以增加传递载荷的能力;平端螺钉(压紧面应是平面)和凹端螺钉,均适用于硬度较大或经常调整位置的机件上;长圆柱端螺钉适用于管形轴(薄壁件上,圆柱端进入管形轴的孔眼中,以传递较大的载荷,但使用时应有防止螺钉松脱的装置。

楼主:
我看了下UCP轴承锁紧螺钉是凹面有,轴上是钻一个凹孔好还是铣键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连座轴承是直接光轴插进去,不用加工其他东西

光轴的话能锁住吗?

楼主:
主要还要考虑拆,直接拧的话会不会产生毛边导致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