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面连续模坏了之后,模具工修理两个礼拜还没搞定......

楼主(2018-05-29):
最近客户催交货哦,好几个产品亮红灯,连续模坏了修的慢,单冲上最后一道工艺模具割了八九次尺寸还是没调教好,老板急的开会跳脚骂人了。醉醉的。有什么管理办法吗?质量上也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A:
不能常备多一套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常备多一套模吗?

我今天也这样问模具工了,他说进的料不一样好模具做出来产品也不一定是好的,和原材料也息息相关

网友(点评):
那如果材料不一样的情况下怎么不试制出来才生产呢?

网友(点评):
一直在尝试,割了九套,第十套才搞定,我刚去量了一下一个尺寸又超差了3丝

网友B:
材料软硬问题的话,只能找个好的供应商了,其他 的解决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软硬问题的话,只能找个好的供应商了,其他 的解决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处理。

我们老板进料厂换了几家了,找便宜的进啊

网友(点评):
再不行的话,每次进料的时候测试下硬度吧

网友(点评):
我们厂另外一个检验测得,每次都没问题

网友C:
便宜没好货啊,料子要充分考虑性价比,太便宜了,要慎重啊,以前就遇到过,毛胚硬度不均导致的产品生产尺寸不稳定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没好货啊,料子要充分考虑性价比,太便宜了,要慎重啊,以前就遇到过,毛胚硬度不均导致的产品生产尺寸 ...

对,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厂里还是尽量好多这个料啊,得先做完它,然后昨天下午说模具搞定了,刚开始做的还行过了一小时又不行了,尺寸超差最多的10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