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如何选型?新入行非标小弟请教一下

楼主(2018-05-29):
电磁阀应该怎么选型,小弟刚接触非标,每次都要计算气缸耗气量选择电磁阀吗(如何计算)?还是有什么更便捷的方法?有大佬给小弟上上课吗,多谢了!

网友A:
不用,小气缸选小的,大气缸选大的

网友B:
可以查看smc选型资料,里边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C:
有一个非常简便的选择方法:只适用于粗选,如果要更准确,还是要看耗气量。

根据阀片和气缸上的螺纹大小,选一样大的就可以。比如气缸进排气口螺纹是G1/8,电磁阀也选G1/8的,基本上不会错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假定:电磁阀和气缸都是正规大厂的产品,一个品牌的肯定更没问题

这个方法,基本不必怀疑正确性,也不是我发明的,是Festo的销售告诉我的,经过实践检验,发现基本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小气缸选小的,大气缸选大的

大佬好,请问这怎么根据气缸缸径确定电磁阀流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非常简便的选择方法:只适用于粗选,如果要更准确,还是要看耗气量。

根据阀片和气缸上的螺纹大小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看smc选型资料,里边介绍的非常详细,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D:
4说的方法比较简单,但是,你不确定所选型号的时候,最好自己做计算然后根据计算做选型。

电磁阀(控制阀)选型:
1、根据气缸的缸径、工作行程、运行速度和工作压力,计算气缸的最大耗气量Q
Q=0.0462*D^2*v最大*(P+0.102)Q------气缸最大耗气量  L/min;
D------气缸的缸径 cm;
v最大------最大运行速度  mm/s;
P------最大工作压力  MPa。
2、根据下表选择电磁阀的通径(最大耗气量与控制阀通径的对照表)一般电磁阀的通径先根据阀的工作压力与最大流量(气缸需要的流量)算出,可查下表,初步确定阀的通径,使实际计算流量≤表中额定流量,所选的通径应尽量一致。
smc计算的是Cv值或者S(流通面积),实际是一样的。

网友E:
电磁阀和气管还有接头的孔径都是一样大小,就没有问题,smc和air tac都可以选,这个在非标设计中不是很重要,不要纠结于此

网友:
单作用气缸,选用两位三通电磁阀

双作用气缸,一般选用两位五通阀

双作用气缸,特殊用法:

三位五通中泄阀,中位气缸可以随意拉动,方便调试;

三位五通中压阀,中位活塞两边均有气压,可实现气缸多位置停止;

三位五通中封阀,中位阀体五口全关闭,用于垂直方向气缸,断电断气气缸不会立马掉下来

网友F:
一般的汽缸厂都会有说明的,不用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阀和气管还有接头的孔径都是一样大小,就没有问题,smc和air tac都可以选,这个在非标设计中不是很重要 ...

谢谢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说的方法比较简单,但是,你不确定所选型号的时候,最好自己做计算然后根据计算做选型。

电磁阀(控制 ...

谢谢了!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汽缸厂都会有说明的,不用自己算。

我看看型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小气缸选小的,大气缸选大的

具体数据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