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样的手电钻加丝锥可以攻丝?

楼主(2018-05-29):
插电池的电钻,扭力不够,直接插电的,扭力转速过快,丝锥一下就断,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无极调速的可以,速度调到慢挡

网友:
无极调速,220V,可攻M10以下的丝

网友:
直接插电的就可以,不过要点技术,我们机架上都是直接手电钻

网友:
调速可以分有级调速和无级调速,有级调速的速度是分档的,无级调速是无档的,可以是任意速度。

网友:
无极调速

网友:
无极调速+正反转的可以。

网友:
转速是否有无级都没有关系,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正反转的功能。

网友:
一般来说M8一下薄板的话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点动好一点

网友:
电螺丝批。正反转,扭矩档位调到打自攻螺丝档。就可以了。M10以下的。深度不能太深,而且要正转一下,反转一下。20个深内没啥问题,但是小的螺纹不建议。很容易断丝锥。

网友(2021-10-28):
常见的手电钻不适合公司,因为扭矩和转速难以匹配,攻丝最好用伺服电机,
实在不行,就买专用攻丝手电钻(插电的),电池的也可以。

设计一定要买,转速可调,扭矩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