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打不开ProE怎么解决?

楼主(2018-05-29):
之前用得好好的,后来一次WIN10大更新,之后PROE就打不开了,不管是双击图标,还是管理员身份运行,完全没反应,鼠标转两圈啥事也没发生,应该不是PROE安装的问题,因为之前能用。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安装文件重新运行一下,看看。

网友:
装creo5.0

网友:
试下
鼠标右键--creo属性--在  兼容性 下 勾选“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 --选 XP SP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文件重新运行一下,看看。

安装文件是安装软件那个程序吗

网友:
破衣不和WIN10兼容,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了。

网友:
版本太低,

网友:
也有可能是网卡的问题,我的也是win10,proe能正常运行。一次断电后打不开了,就是通过把网卡驱动卸载重装后重启修复的。

网友B(2018-07-24):
系统你都能跟进,软件为什么不跟进一下,proe  14年的时候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你都能跟进,软件为什么不跟进一下,proe  14年的时候就没有用了!

电脑太渣,怕带不动CREO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太渣,怕带不动CREO5.0

WIN10都跑的动,还怕带不动CREO,搞笑啦,又不是那个SW

我14年的电脑,用的WIN7,CREO跑的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都跑的动,还怕带不动CREO,搞笑啦,又不是那个SW

我14年的电脑,用的WIN7,CREO跑的飞快

我怀疑我的电脑根本带不动win10,越来越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我的电脑根本带不动win10,越来越卡了

从来没用过,一直用的WIN7

感觉挺好的,WIN10好像网评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用过,一直用的WIN7

感觉挺好的,WIN10好像网评不怎么样

确实不好,WIN7挺好的,win10有点流氓了,各种强制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吗

分享什么?

网友(2018-09-23):
后面怎么弄啊 ?
我刚买电脑装proe也是这样子,换了N个版本都不行,双击之后鼠标转两个圈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