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车吊的吊臂伸缩怎么克服摩擦力的?

楼主(2018-05-29):
求大神解答。如附件图。这种吊臂之间的管套管,是什么结构保证能克服套管间的摩擦力的。
自己想设计一个负重1吨的两节结构,正犹豫怎么设计。

网友A:
油缸加倍程结构。边角有四氟塑料块。

网友B:
吊臂前后两端的四个角都有尼龙滑块表面涂3#锂基脂或二硫化钼,吊臂结构一般设计为六边形(如楼主图片)或U型

网友:
参考多级液压缸的结构,管套管液压缸伸出和回缩是有顺序的,伸出时由大到小;回缩时由小到大。可以看看《多级油缸的结构分析》这篇文献。

网友C:
这种是多级油缸伸缩机构,据说是三一重工的专利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加倍程结构。边角有四氟塑料块。

谢谢。原来也是加聚四氟乙烯块。
那吊臂怎么表面处理的呢。调质加表面处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臂前后两端的四个角都有尼龙滑块表面涂3#锂基脂或二硫化钼,吊臂结构一般设计为六边形(如楼主图片)或U ...

谢谢。
那吊臂怎么表面处理的呢。调质加表面处理么。还是有油脂了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多级油缸伸缩机构,据说是三一重工的专利机构。

兄dei,这种机构特点就是1根油缸可以伸缩4根吊臂,2根伸缩5-7根臂,中联(原浦沅)70年代就是这样做了,怎么成三一的专利了,三一和徐工都是89年才成立的,2010年徐工月销售近千台,中联月销500台的时候,三一还在车间门口放了台利勃海尔的汽车吊拆着做呢,只是后来用0首付抢了一点市场而已,三一的主打是混凝土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吊臂怎么表面处理的呢。调质加表面处理么。还是有油脂了就够用了。

板材处理按你自己的设计需求来就可以了,大厂的不具备可比性,钢板都是进口的,国产钢板做容易出现扭曲现象,且太阳下长时间作业受热会有轻微侧弯,因为只和滑块摩擦,不需要表面处理,做油漆就行,大厂最后一层做的烤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也是加聚四氟乙烯块。
那吊臂怎么表面处理的呢。调质加表面处理么。

尼龙滑块,什么时候吊车用四氟乙烯块了,尼龙的硬度与性价比都高,至于耐磨性,加了油脂滑块很少会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材处理按你自己的设计需求来就可以了,大厂的不具备可比性,钢板都是进口的,国产钢板做容易出现扭曲现 ...

受教了。碰见资深人士。不是你说,我还真不敢确定就只是烤漆能不能靠谱。
看路边吊车都像是烤漆,还以为什么特殊神秘工艺呢。

网友(2018-08-15):
LZ进展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