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性(防水)检测用气管接头和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8-05-29):
请教各位大侠,气密性检测用哪家的气管接头和哪家的压力传感器。是否真的有零泄漏的气管接头和电磁阀

网友:
气密性试验是检查产品联接部位是否有泄露,也叫检漏试验。楼主检测容器还是管道还是其他产品的气密性?绝对零泄漏的不存在。气密性检测一个是检测元件的气密性还与连接部位安装时安装的好不好也有关系。

网友:
零泄露不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该是在什么压强介质下,泄漏量占比百分之多少。

网友:
我们提供给客户无溢漏的CPC接头,泄漏量可以通过氮气泄露测试(小于0.00001 Atm cc/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