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铁热锻打处理越到问题讨论

楼主(2018-05-29):
牌号ZG20Gr13,材料尺寸外径200,内经150长度200
长期以来问题是,经锻打后,出现裂痕,或者是锻打后经过机床加工出现裂痕.
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同行的朋友已解决的或者是有经验的同行指导下

@老鹰,@三脚猫,希望版主置顶供大家讨论解决此问题

楼主:
我分析点自己对于此材料的认识,有不对的地方望大家补充讨论。
    不锈铁ZG20Gr13是比较类似于球墨铸铁材质,从材料的机械性能.防锈和耐腐蚀特点都优越于球墨铸铁,成本上稍高点又大幅度低于不锈钢材质。应用于要求有良好的耐腐蚀和抗氧化的机械零件,硬度比较好耐磨性能良好。
    但是不锈铁热加工后我们越到上面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网友:
不锈钢锻件出现裂纹的原因解决办法:
1、原材料缺陷引起的锻造裂纹。
原材料不纯,残余缩孔、钢中夹杂物会导致不锈钢锻件出现裂纹。需要用符合要求的原材料。
2、锻打前温度偏低,致使锻打中积聚应力过大,之后保温又不利就会开裂。
出炉温度高一些,锻打过后回炉温度不宜太低,过后保温良好。
3、锻造本身引起锻造裂纹。
热不当、变形不当及锻后冷却不当、未及时热处理均会导致裂纹。需要用更规范的锻造工艺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