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零件加工效率的提升探讨

楼主(2018-05-30):
这个月生产工厂有一批轴类零件加工,此产品为深孔零件材料为30CrMnSiA,内孔为φ25+0.05  0mm,总长210mm。

这两天在批量中存在以下问题:由于零件材料为30CrMnSiA,内孔公差为0.05mm,外圆相对于内孔的同轴度公差为φ0.06mm,精度要求较高,属于典型的深孔零件。在加工过程中,零件内孔φ25+0.05  0mm主要是通过粗镗后再磨内孔的加工方法来保证精度要求。对于该零件,保证内孔最终精度要求的磨削效率较低,不利于批量生产。

车间工艺策划是这样编排加工过程的:零件内孔在精密车床上通过三爪自定心卡盘装夹,再进行粗车外圆,粗、精镗内孔,最终内孔的加工精度在外圆磨床上,以磨削内孔的方法来保证。

现有的问题点是:在加工内孔时,尺寸按中差保证,加工完后,经过测量内孔尺寸,虽然最终能满足设计尺寸要求,但加工效率较低,经分析,该零件材料为30CrMnSiA,内孔尺寸为φ25+0.05  0mm要求较为严格,长度为210mm,长径比达8.4﹕1,由于内孔长,对刀杆刚性要求较高,进给量不能太快,导致单件磨削时间较长,加工效率不高。

根据现场的问题点汇总,项目部组织召开了产能提升会议,从多方位展开头脑风暴,5W1H式的刨根问底,最终确定了提前方案:将车间现场使用的粗加工后磨内孔的方法改为采用拉镗拉铰后珩磨内孔的加工方法,内孔的最终精度由珩磨保证,并在生产指导书上要求珩磨余量0.02~0.10mm,从而缩短珩磨时间。

楼主:
以上的解决办法只是我们讨论的一种,相信万能的社友们肯定还有其他好的改善提案,欢迎大家来发表

网友A:
看看伊斯卡钻头的宣传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订做非标的内孔U钻,可以棒料加工可以一次直接粗车内孔,夹具要选择夹套式卡盘,保证工件的圆度,1.6的粗糙度,只要机床的转速达到4000转左右,镗刀应该是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伊斯卡钻头的宣传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可以的,马上去查查看,兄台是否用过此品牌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订做非标的内孔U钻,可以棒料加工可以一次直接粗车内孔,夹具要选择夹套式卡盘,保证工件的圆度,1.6的粗糙 ...

这个孔比较深,现场也试过镗刀,但车出来都是喇叭状,韩兄是否有特制刚性好一些的镗刀可以推荐的。

网友(点评):
刀体要用整体硬质合金的,喇叭孔可以通过程序进行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马上去查查看,兄台是否用过此品牌的产品?

伊斯卡的可换钻尖是钻头,可以达到你的效果和效率,就是价格很高,你只要吃得消价格,还有就是你的设备适不适合使用那种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孔比较深,现场也试过镗刀,但车出来都是喇叭状,韩兄是否有特制刚性好一些的镗刀可以推荐的。

我感觉他这个车床上直接用U钻一钻到底,然后用山特的抗震镗刀,应该能够直接做下来,就是要看楼主家里有什么样的设备了,没设备都是扯淡了,这粗糙度和精度要求,应该不用珩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伊斯卡的可换钻尖是钻头,可以达到你的效果和效率,就是价格很高,你只要吃得消价格,还有就是你的设备适 ...

成本也是制约改善的一个因素,层主说的这个方案我会跟工艺建议讨论一下。

网友C:
用住友的可换刃头式的钻头,QQ:1051859349   电话/微信:13712145729

网友(点评):
你叫人家钻出来?

网友D:
首先,U钻又叫浅孔钻,钻不了这么深。
建议是先用钻底孔,再用山特防震镗刀到位;
然后再用膨胀芯轴装夹,车(磨,有必要的话)外圆。
投入是必须的,要不乍得出优质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住友的可换刃头式的钻头,QQ:1051859349   电话/微信:13712145729

先用钻头钻底孔,再用硬质合金刀杆镗孔,如果舍得可以钻孔后用带刀片的铰刀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U钻又叫浅孔钻,钻不了这么深。
建议是先用钻底孔,再用山特防震镗刀到位;
然后再用膨胀芯轴装夹 ...

层主的办法确实适合深孔加工,现在我们需要投入成本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钻头钻底孔,再用硬质合金刀杆镗孔,如果舍得可以钻孔后用带刀片的铰刀铰孔

如果孔很小,这样的铣刀有吗?还没看到过这么小的带刀片铣刀。

网友:
批量加工首要保证工艺稳定性。直接车削单件小批加工可以,批量加工时很难保证质量稳定。

楼主公司头脑风暴后的工艺安排比较可行,如果没有拉床可以自制两端支撑可调镗刀杆,装在主轴与尾座之间,刀具旋转;工件用夹具安装在中拖板上,通过移动大拖板完成进给。这样避免了刀杆振动,可以大进给量切削。

预先钻出底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孔很小,这样的铣刀有吗?还没看到过这么小的带刀片铣刀。

孔有多小,有没有图纸,我们电话或者微信联系 13712145729

网友:
楼主这个产品粗加工出来多长时间?第2张图的外径13是否标注有误?

网友:
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2018-09-05):
学习一下   卡卡

网友:
是否可以先粗开孔   然后做一把非标的镗铰一体的刀具  ???

网友(2018-11-03):
伊斯卡的刀粒式枪钻可以的。TRI DEEP刀粒式枪钻,型号GD-DH系列。实在找不到图片,此图片非广告贴!只是  说伊斯卡的钻削刀具可以解决你的需求。

网友:
图纸尺寸矛盾,外圆13内孔25?加工内孔25用外圆磨床怎么加工?

网友(2019-03-14):
我们公司做铰刀一直做这种,都是直接铰孔

网友(2019-11-06):
枪钻加工内孔,以孔车外圆,内孔光洁度如果达不到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