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倍速链用电机问题

楼主(2018-05-29):
装配流水线上用的,用变频减速电机还是调速减速电机好?各有什么特点啊。傻傻的搞不清

网友:
倍速链驱动电机怎么选择?取决于链条上工装的移动速度、所需的驱动功率和对速度的控制要求。
如果初次做倍速链设计,给你一个关于倍速链设计计算的参考文件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调速减速电机一般是200W及以下的电机,用自带调速器调速;变频减速电机一般是370W及以上的电机,搭配变频器使用。

网友(点评):
调速电机也有1.5kw

网友:
调速电机体积小,扭矩也小

网友:
变频地贵,一个变频器基本都是上万几万的,可能国产地会便宜

网友:
可以把你的具体问题或计算过程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倍速链本身传递的移动速度很快,你选择减速电机即可,而且减速电机的扭矩也比较大一些。

网友:
调速电机和变频电机区别,前者成本低、转速控制精度低范围小、一般传送够用;变频电机需要加变频器,价格更贵些,控制进度和保护机制更完善,应用范围能广些,从传送到加工机主轴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