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三位五通的电磁阀吗

楼主(2018-05-30):
气缸连接三位五通的电磁阀可以停留在任一位置吗?气缸推动工件旋转一个角度,然后停止,过段时间接着旋转,就这样转段角度停下。可以用三位五通电磁阀达到效果吗?定位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可以,但你气缸行程别太短

网友:
可以,只要精度不高就行,如果需要的话在中位添加一个磁性开关。用三位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666.PNG五通中位加压电磁阀

网友A:
加死挡就好了。简单又可靠。

网友:
没见过这么玩的,气缸就只用到两个位。

网友:
不可靠很难实现  气体压缩性大

网友:
可以定位但是不可靠,我用过两位的但是有时候气源漏气了执行机构就自己回位了会误动作,中位是可以截止的,但是精度可是没有的。

网友:
找买汽缸的啊,SMC应该会推荐你三位五通中封阀,想挣牛逼的让他们帮你配一套气动平衡回路。不过气动终究自身精度和保持能力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死挡就好了。简单又可靠。

这个方式用的比较多

网友:
可以用旋转气缸